[笔记本电脑]
华硕X512FF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5-06-22):
接到了一台进水二修华硕本本,客户说不充电,自己买了两个电池都不充电,电脑是单用适配器能开机,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在系统里有充电图标,可调电源无电流跳变,经过一段时间的测量观察,最终把问题锁定在充电芯片bq24780s上,充电芯片 1   2 脚ACN  ACP断线所导致的问题。

网友:
断线在镙丝孔位置,,心细

网友:
牛逼这都查到了

网友:
看这架势,肯定是进水腐蚀线路断线,一般不会坏哪里

网友:
进水断线?

网友:
螺丝打错了把

网友:
经典的案例   曾遇到一个同样的

网友:
这个如果不明显就要查死人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