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y7000p 2021 nm-d711 键盘不能用问题

楼主(2025-06-22):
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不能用时必须放电才能好,真的很恼火,下面是彻底解决的方法。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他是借用另一组到背光的USB总线

网友:
修的多的是这个键盘芯片容易挂或周边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这组USB总线空闲?以前都是用SD卡的,

网友:
来挣点积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样可以啊。。。。。。。

网友:
用别人的USB总线,那么这个接口的功能有缺失了

网友:
把键盘芯片的共模电感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借USB的信号用??

网友:
好好好,还能这么玩

网友:
这是彩色背光的接口吧

网友:
两坨锡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 好像是工模电感坏了 工模电感不良  类似保险不良一样

网友:
通病 发财小电感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在hp h61主板上就有这个通病,USB接口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有的时候重启一下就好了。但是最终都不好用。

网友:
是通病,吓的赶紧记下

网友:
通病这是

网友:
右侧空着的排线座子是七彩背光的接口 上面有一组usb空着 飞线到键盘控制器那边 我印象里这机器爱坏电感才对

网友:
这个故障解决的漂亮啊 有经验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为啥我修到两个都是键盘芯片坏。。你们换那个电感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