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3476-A不开机循环重启求助

楼主(2025-06-23):
昨天接了一台A1502的机器,板号是820-3476-A,16g的,最开始是300ma掉电,测到cpu供电出来,内存供电没出,测了下内存供电的条件,直接换供电芯片TPS51916,换完内存供电就出来了,电流可以上到800多ma,以为好了直接装机测试,结果发现还是没有开机,上到800多ma循环重启,测了下供电都有,pltrst,syspwrgd,pchpwrok,内存复位MEM_RESET_L都有电压,
smb总线除了到屏幕这组,其他的电压正常,都能测到波形,应该不是温控的问题,温控芯片也换了

到屏幕这组smb总线应该是感光或者摄像头的总线,没插外设所以没波
,总结一下,目前换过的芯片有:EC(换了3个),内存供电芯片TPS51916换了2个(后面又换了一个),U5870(温控芯片),待机3/5v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
都换完,BIOS刷过两次,没有好。

换3个ec的原因是测到CPU_PROCHOT_L被异常拉低,只有0.4v,正常应该是1v,但是这个信号受控于ec且只到了cpu供电芯片,cpu和ec。我断开了cpu和cpu供电芯片那边,结果CPU_PROCHOT_L还是被拉低0.4,拆掉Q5159恢复正常,说明CPU_PROCHOT_L受控于ec,而且是受到SMC_PROCHOT控制的,SMC_PROCHOT实测3.3,Q5159是双n沟道mods管,SMC_PROCHOT高,CPU_PROCHOT_L必然为低,所以我换了三个ec,结果每一个故障都一样,而且拆了Q5159也没变化,还是不开机重启,

还有这个Q5158,CPU_THRMTRIP_3V3也被拉低了,受控于cpu,我挪开了Q5158让送进ec的CPU_THRMTRIP_3V3有3.3v,但是也没有效果,,

此外我还测到cpu供电芯片的CPUVR_IMON为低,没有电压,这个好像是电压电流检测的信号,也是送进ec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无关系,因为测了CPUVR_ISUMN_R这几个检流的线路没有断线,电压1.8v和cpu供电一致,没测到异常

cpu供电芯片的ntc电压3.8v没异常

目前没有思路, 感觉像cpu坏了。。。svid也只有一小段波形就没了。
机器昨天已经退了,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希望有修过类似问题的大佬指导一下

电流视频压缩上传了需要的大佬自取

网友A:
你知道 主板300 一个  吗?没必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 主板300 一个  吗?没必要修

知道,但是你修电路研究电路又不是只为了钱。也可以积累经验啊,如果下次碰到这种故障你还是不会修,再或者你下次碰到个a2941,a2337.跟这个故障类似的问题你也去换板吗?维修是要看机器价值来动手,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以价格来分类修不修的

网友B:
内存供电出问题,修好了不跑码那种一般都怀疑CPU,大部分机子内存供电会进U给内存模块供电,11代的我遇到好多了,内存供电芯片坏了cpu也是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出问题,修好了不跑码那种一般都怀疑CPU,大部分机子内存供电会进U给内存模块供电,11代的我遇到好 ...

有这个可能,我也怀疑是u坏,不过测不到证据,只有一个cpuprochot被拉低

网友:
说得都挺在理的,观后感一般

网友:
如果是CPU 的问题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