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35217显卡供电芯片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25-06-23):
IR35217显卡供电芯片GFX只有一项有波形,SOC两项都有波形,显卡点不亮PWROK引脚有高电平,SVC和SVD都有波形这能说明芯片正常吗?供电正常吗?还有能否说明芯片在显卡点亮后在根据负载的情况调整输出pwm波形,有点不理解因为现在显卡点不亮,只有这个供电不是很正常其他供电时钟复位耦合电容都打完对地值和电压均未发现问题,bios也刷过,显卡双bios的也对换过bios位置,bios1256脚有波形,望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有的35217就是开机时gfx只出一路soc出两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