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测试花屏

楼主(2025-06-24):
请教各位大佬这种花屏能确定是核心挂了吗

集显测试显存pass 独显超频显存核心都会屏幕黑屏 或者死机

网友A:
显存没问题的话,先刷一个核心频率低的BAIOS试试。或者进系统用工具把黑心降频下来看看。。

网友A:
扫显存时候把A1和B1互换一下看看报错代码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显存时候把A1和B1互换一下看看报错代码便没有。。

普通测试PASS 工厂测试黑屏 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显存时候把A1和B1互换一下看看报错代码便没有。。

一样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没问题的话,先刷一个核心频率低的BAIOS试试。或者进系统用工具把黑心降频下来看看。。

一直以为能点亮 电压应该没问题 现在发现核心供电只有0.74v vddcr_soc电压1v 偏高了 断开soc供电 核心电压正常 装回去核心电压不正常 一圈都测了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每个电感都有波形 就是soc电压太高 正常应该o.9v

网友C:
不好搞,我这也有张,能亮机,显存pass ,就是不能超频测试。楼主那有没有三星d6显存?帮我测一下4个vpp是不是相通的呢?我测了美光的是通的,三星的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能点亮 电压应该没问题 现在发现核心供电只有0.74v vddcr_soc电压1v 偏高了 断开soc供电 核心电 ...

我有个RX580核心供电0.77V 我一直以为是万用表误差,所以判定核心问题 扔角落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搞,我这也有张,能亮机,显存pass ,就是不能超频测试。楼主那有没有三星d6显存?帮我测一下4个vpp是 ...

不少的显存设计这4个就是不用的

网友:
统一回复 目前是首次开机不出核心供电 soc供电正常 断电在开机一直就是核心供电有0.75v soc 1v  这个状态能亮机  买个个英飞凌编程器 软件里面看了有个相位错误 互换协控 别的相位报错 买了芯片到时候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搞,我这也有张,能亮机,显存pass ,就是不能超频测试。楼主那有没有三星d6显存?帮我测一下4个vpp是不是相通的呢?我测了美光的是通的,三星的不通

有的 空了测一下 但是这个应该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搞,我这也有张,能亮机,显存pass ,就是不能超频测试。楼主那有没有三星d6显存?帮我测一下4个vpp是不是相通的呢?我测了美光的是通的,三星的不通

三星ddr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搞,我这也有张,能亮机,显存pass ,就是不能超频测试。楼主那有没有三星d6显存?帮我测一下4个vpp是不是相通的呢?我测了美光的是通的,三星的不通

左右有组织上下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有组织上下不通

谢谢,左右90,上下有2000多是吧。看来显存正常的,核心虚了坏者坏了

网友:
核心问题引起,见过类似的

网友:
是核心挂了吗?

网友:
专业设备,专业维修,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