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电脑这里老是烧掉

楼主(2025-06-25):
华为的电脑这里老是烧掉
要是换个CPU
价格的话还算可以
但是换了一个用了几天
又烧掉了这是线路问题吗
有老师傅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没办法呀,这个板就是这样

网友:
是CPU供电电路吗  一般现在是MOS管集成在芯片里的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感觉原来上下管的反而稳当点

网友:
CPU供电全部一套换了  做好散热

网友:
驱动不足导致mos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就会炸管

网友A:
华为的做工都不如鸡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做工都不如鸡哥

和这没关系,是芯片IC问题,谁用这种IC芯片到最后都是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