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奇故障

楼主(2025-06-25):
遇到两块这个板子都是内存只能插一根。BIOS换了个遍都没有用。清除BIOS 可以插两根不显示晕。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分享下你的经验。。。。。。。

网友A:
不会是你测试的CPU出问题了吧 或CPU的内存通病接触不好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CPU针脚触点氧化导致,清洁一下CPU触点或换一颗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CPU针脚触点氧化导致,清洁一下CPU触点或换一颗CPU试试

这些都搞过了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测试的CPU出问题了吧 或CPU的内存通病接触不好

这些都搞过了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