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贴片电容,让电源维修几经周折!

楼主(2025-06-25):
客户送来一台洗内裤的JUEJIA洗衣机,不开机,拆下电源板,去除PCB上的密封胶,测高压侧,220VOK,整流电容315V,OK,测次极滤波电容0V,电源不工作!
断电,用灯炮放掉315V存留电荷,查初级电源管理,发现是一只6脚小IC,型号67NR9,这种迷您小东东经常坏,马上上淘宝网找,没这型号!!
后来用丝印67NR,丝印67N,丝印67,这样的字段在淘宝上搜,终于发现有个叫67***的,真实型号是AP8267,于是在百度查AP8267电路,找到一个AP8270的,跑了一下走线,应该是一样的

可惜没有电压值,冷态测CE2电容量正常,测周边电阻,启动电阻(均有丝印),都正常,那就真可能是67NR9坏了!
上淘宝一次买了5粒,换上一粒,仍然不启动,24V也没短路!奇了怪了!上电测CE2电容的工作电压,5.8V,有电好像正常哟!又查了一遍周边,还是没问题!
实在没法,那这5.8V是不是对的呢?查下AP8270的电压,原来要8~31V才能正常!唉!
换这CE2吧,测过是10uF的哟!无意见扫过电路图,这CE2还并联一只C4,100nF的贴片!用万用表20K测,无穷大,再上一级,用200K档测,有48K,C4好不好这就不知道了
不管了,焊下来再测,焊下后测CE2,190K到无穷,已经正常,上电,嘀的一声!
电源板终于启动了!!!
唉!一个小小的贴片电容,不好也不坏的状态!最令人崩溃!
在料板上,找一个类位置的贴片电容换上,OK,装机,久违的LED屏终于亮了

网友:
这个不好查,点赞

网友:
功底扎实啊!

网友(2025-08-03):
最难排查的就是这种贴片小电阻小电容之类的,楼主好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