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术】洗衣机电机只正转,能洗不脱水维修

楼主:
前不久遇到一台洗衣机,说洗涤正常,不能脱水。
1、判断水位传感器:初步怀疑是不是水位传感器故障,不过还是要自己先测试下,发现洗涤也是不正常的波轮只有反转,有停顿,该正转的时候也是反转,用最小水位发现能停住,判断水位传感器正常。
2、判断离合器:拆掉后盖,侧翻洗衣机,拆掉皮带,通电按洗涤,用螺丝刀正反向拨动皮带轮,由于人在背后看不到筒转动情况,于是用手机录像功能,在前面拍照,发现洗涤时离合器正常。再通电按脱水,发现牵引电机正常工作,用螺丝刀反向拨动皮带轮,用手机录像,发现脱水正常,判断离合器正常。
3、判断电机可控硅:通电,发现电机只正转,有停顿,该反转的时候也正转。(惭愧,应该先检查电机和电脑板)怀疑是电脑板出问题了,想偷懒,想直接换板,可惜一查这个型号的电脑板和显示板都没有,打开电脑板发现可控硅哪里有烧焦的痕迹以为发现了问题(这个板设计不好,可控硅居然没有接散热器,把电脑板上的705胶水都弄焦弄化了),没有检测就把可控硅在正面用钢丝钳斜口钳给剪掉,只留下三个脚,不用开板的后面,焊接好可控硅,通电后没有变化,判断可控硅正常,电机基本正常。
4、判断固态继电器:这次没有这么冲动了,先测试后再换配件。没有办法用角磨机拆掉电脑板找到电机到电脑板的线,扣掉705胶水,通电,用测电笔当导线分别短接正转和反转固态继电器两个工作点,电机能正常正转反转,切换到脱水,短接反转固态控制器,脱水正常,电机完全正常。怀疑是控制器出问题,按下脱水用万用表直流档测控制反转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12V正常,但是输出没有接通。于是打算换固态继电器,一查没有同样的的固态继电器,于是找同参数的其他牌子的固态继给换上,通电测试正常。给可控硅加个散热器,挖掉的地方涂上705胶水。
有点绕远路了,12没有必要。
判定需要换掉固体继电器
反思:
1、不能太冲动,随意换元件,最好有测试依据;
2、不开后盖尽量不要开,如果长脚元件就正面解决;
3705胶水不能省;
4、发热量大的元件要加散热片;
5、元件脚上粘的被烤焦的705胶水先用纸擦,再用布擦,最后用乙醇擦。

网友:
思路清晰,多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