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富士通u6312 u9311 u9312 u9313 BIOS备份

楼主(2025-06-25):
u6312 备份 原机器指示灯闪烁 不知道BIOS有没有问题
u9311 备份 正常
u9312 备份正常
u9313 不开机 不知道BIOS是否正常

正常

正常

不开机

闪烁

网友:
有兴趣朋友帮忙验证6312和9313BIOS

网友:
U6312配置 CPU I5 1245U ME  16.1.25.2049 ║
U9311配置CPU I5 1145G 板载 16g ME 15.0.41.2158
9312配置 CPU I5 1235U 板载16g ME 16.1.25.1932 ║
9313 配置 CPU i5 1235u 板载 16g ME  16.1.27.2225 ║

网友:
顺便请教各位前辈,9313不开机,一插电,i5 1235U四组供电马上上电 3.3v 5v 1.8v 1.02V,按开关无反应,不因该哦,按上电顺序,应该按开关,才能上3.3 5 1.8 1.02的,但无1.7-1.8CPU 主供电。换过EC, 电源芯片2964。公共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