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16R维修经验

楼主(2025-06-25):
板号:FX516PR
故障表现:插充电器可以开机,电池插充电器可以开机,单电池无法开机,电池可以正常识别到和充电。
接一台同行送过来的ROG,故障描述是插电可以开机,电池不开机,开机进bios看了下确实可以认到电池,且能充进去电,但是单用电池就开不了机了。
这种情况就要考虑一下电池和适配器开机的区别是什么,1是电池电压偏低,量了下电池座16v供电,主供电也是16v,用适配器开机公共点是标准的20v。2是插入适配器会拉低acin,在主板上找到acin#插入适配器电压为0.1v,不插适配器是3.3v,正常。3是待机电压不一致,用电池开机,一般绝大多数机器为了省电,用电池的时候3/5v都没有出来的,用适配器都可以出来,实测单电池的时候没有3/5v,只有3v线性和开机键电压3.3,ec供电复位也有电压。用适配器开机的时候3/5v都是出来的状态,出来的电压和信号更多。
理清思路那先检查电池状态的ec条件,实测ec复位和lid信号正常,没有rsmrst和pwrbtn,3/5v没电压,3v线性有电压,5v线性有电压,插入适配器这些电压都会出来。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去刷一遍EC程序。
刷完故障依旧。
再接着测了下ec读电池的波形,正常,证明EC坏的可能性不大。

然后把目光放在待机3/5v这里。打开图纸可以看到此机型用的是SN51285A。测了下,发现这个待机开启有两个,EN1是5V的开启,
EN2是3v的开启,正常应该先出5v再出3v,不过这俩开启都是EC控制开启的,测芯片3和13脚线性,发现5v线性未出,3v线性正常3.3,芯片周围查了一圈,感觉线性应该是得到20v供电后直接出来的,测5v线性阻值也正常,但是就是没有出来,插入适配器后不仅5v线性出来了,3/5v待机也出来了,因为ec发出来了开启,插电和电池的区别就是供电不一样,难道芯片老化了带不动负载?怀疑就干,直接从料板找了个1285a换上去,然后用电池发现故障依旧,用适配器倒是正常,直接把5v线性的电容一起换掉,这个5v线性又没去其他地方,只给芯片供电,正常来说应该可以直接出来的,结果换完发现故障依旧,5v线性依旧没出来,这时候就感觉不对劲了,这芯片不会是本来就是用电池不出5v线性吧?为了省电?
感觉到可能搞错方向以后,就开始测其他地方,查了下rtc电路,用电池和适配器电压一致,接着研究其他地方的供电,毕竟EC的条件就那几个,之前查过一遍就不可能有遗漏。

测着测着想起来不会是有哪个二级电压提前出来导致的问题吧?这个板子上面二级供电还挺多,于是乎就开始查二级供电管,插着电池测的时候,发现主板上面有一个1v的供电,那就不对劲了,正常3/5v都没出,哪来的1v,看了下电路图,发现是个PU8804,3v待机转3vsus的供电,UP9030P,关键待机3v都没出,你这个3vsus哪来的供电,查了下这个芯片电路,发现他没开启没供电,看来应该是哪里漏电漏过来的电压,查了下电路发现就到其他三个地方,cpu,网卡转换供电和一路cpu小电压转换管,把网卡和小转换管这俩地方的芯片拆了排除,发现电压还有0.8v,说明不是这俩地方的问题,难道是cpu?直觉感觉不是,又查了一遍这个电路,发现pu8804有一路开启叫ps_on_ec,这个电压为2.9v,是ec发出来到各个地方控制开启其他电压的,也控制开启ec的本身供电,直觉告诉我就是这里的问题,首先开启除了分压,正常的信号都是正常的电压,2.9v一看就不正常,其次这个pn-on还控制ec供电的开启,ec发出自己供电的开启?那说明这个ec供电+3va_ec应该是触发以后才有的电压,不然没法解释ec在自己发出开启后再开启自己供电。
事情到这里就很明了了,pn_on在按下开机键以前应该不会没有开启ec供电,不然就无法解释ec为什么要多余设置这个信号,这个应该就是为了控制省电设计出来的信号,当用适配器开机的时候,3/5v都有了,那ec主供电应该早就有了,当用电池开机的时候,ec应该会得到一路小供电用来发出开机键的电压,按下开机键以后ec才会发出ps_on,用于开启ec的主供电,同时发出其他信号开启待机和其他电压,查这个ps_on的时候,发现了有力的佐证。如下图,这个图代表ps_on在插入适配器的时候,从s4到s0都是高电平状态,而用电池的时候,只有s0才是高电平,s4和s5都是低电平,相信这个不用我多介绍了,文章的字已经够多了,这个s0到s5的状态懂得大佬自己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既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就好处理了,经过排除法,最后发现是U3201出的问题,从料板上面拆了个同型号的芯片装上以后,用电池正常开机。
……
后面又再插电池的时候确认了一下,单插电池,5v线性不出,3v线性正常出3.3,ps_on为低,ec没有+3va_ec供电,证明我之前说的结论没问题,用电池的时候,为了省电,+3va_ec是没有出来的。

网友A:
这机修得阔以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修得阔以  加分了

感谢老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