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卡光标的经验分享

楼主(2025-06-26):
一台华硕B85M-F-PLUS拿来时反复重启,刷BIOS后亮机,但一直卡光档,换BIOS芯片,刷好多BIOS 都一样,卡光标,拆 串口芯片,拆网卡,加焊IO芯片,吹南桥芯片,都是卡光标,头疼,看论坛里好多同行换IO搞定的,但好到的同行修到这里也没有搞定,我也本想换IO芯片,但手上没有,也想着芯片没这么容易坏,换个思路,就反复的刷华硕B85主板的BIOS,当刷到B85M-G PLUS的时候,卧槽键盘灯亮了,但开机就报CPU核心电压过高,进BIOS,检查电压都是双倍显示,这个时候想到在开机的时候换成它本身主板的BIOS,说干就干,在BIOS界面的时候把不卡光标的BIOS (B85M-G PLUS )芯片拆下,换成原板型号的芯片,关机,再开机,顺利进系统。

网友:
在bios界面开着机换bios芯片?

网友:
开着机直接换bios芯片,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通着电,换BIOS芯片,先插第一脚 ,然后插第八脚供电,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卡光标的我遇到拆COM芯片和刷BIOS 两样好的,其它没有见过

网友:
楼主牛叉 这是什么逻辑不懂啊

网友:
楼主这种维修思路感觉像是病急乱投医,哈哈哈。

网友A:
台式机主板还有维修意义吗?这个二手板只要50元

网友:
没有思路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还有维修意义吗?这个二手板只要50元

你是做维修的,要站做技术维修的角度来考虑,按挣钱来考虑,什么都只换,还怎么体现技术价值,还怎么让客户刮目相看,只当换件工,下次遇到还不是只换件,没什么进步

网友:
我以前这么干过,bios内容直接就坏了。

网友B:
先插1脚 ,后插8脚,也就是供电脚最后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插1脚 ,后插8脚,也就是供电脚最后插

一脚这面先插再插八脚那侧?

网友:
对是,先插地线脚 ,再插供电脚

网友:
挺好的经验

网友:
带电换BIOS?这么猛?

网友(2025-09-05):
这一搬是网卡供电电阻变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