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金进入显存快速有效清理方法

楼主(2025-06-27):
接到一台华硕魔霸ROG本,拆开一看显存和板子上面全是液金。细看发现有些流到显存和核心下面了。顾客说一开始温度有点点高,但是一切正常工作。后来找了一家专卖店去清灰,上家把液金擦掉弄到主板上不说,还换成普通硅脂后。再开机快进系统就黑屏。进BIOS和PE里面正常。明显独显不工作了。还让上家收了50元的除尘费用。顾客也太好说话了,没有找上家后帐。后来通过地图找到我这。拆开看完后我也头疼,准备先拆2颗显存清除液金再重植,后来想了想去群里问一下吧。群里面多数群友让把核心和显存全拆重植。就有一个同行建议用530清洗剂猛吹就能吹出来。正好店里面有两瓶,一路猛吹把显卡下面的液金全吹出来用镊子和海绵都一点点粘出来。板子直接扔到干燥烤箱里面烘了半个小时拿出来装机测试,进入系统漂亮的独显4080出来了。给群友发了一个10块小红包搞瓶水喝。希望有遇到这种液金进入显存核心下面的同行们。不要急的去拆。可以试一下这个小方法。简单实用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过的确难搞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我一般就酒精清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液态散热这么危险!为啥他们还要用呢?出产的时候为啥自带?是不是你们拆漏的???:@

网友:
那是你运气好

网友:
危险的散热剂

网友:
感觉不稳啊,有一些还残留在里面的会继续腐蚀焊点,而且已经被腐蚀了的也会继续变性。

网友:
好办法,感谢分享

网友:
我是拿酒精清洗了,再去用很大的自来水冲,然后再用大功率吹灰尘的吹,最后放BGA烤 把水分烤干,完美....不用拆下载植球

网友:
不能清理彻底吧,

网友A:
这个那是液金?这个是热凝胶

网友:
感觉这种方法也有堵的成分,弄不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要想彻底清理掉,还是重植比较靠谱!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好像液金会腐蚀锡,后续的稳定性存疑吧,不过遇见只能出少量维修费的客户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确实用530会好点,挥发的快安全一些。

网友:
没有造成短路和损坏零件?我修搞过这种,确实费事,不过我不是清理,而是除掉,换好的硅脂

网友:
华硕笔记本带液态硅胶的。不是在客服拆的,就没有质保。华硕高端拆了一定小心。主板放平。一点一点拆下来。

网友:
我遇见过。就是磕搭也好使。就是一只手拿主板在鼠标垫上磕搭。你会发现溜金会聚集出来。然后搞干净。一直重复到没有了。

网友:
为什么我遇到鸡哥4060显存进液金,四颗显存拆了重置都不行,换了四颗显存才可以

网友:
液金好是好,就是搞不好风险也大

网友:
下次遇到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还是拆下来踏实,液金被冲掉了多少也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那是液金?这个是热凝胶
第一张图片是上家给弄的液金漏主板上了。后面是我用530猛吹。一下就把显存下的液金吹出来了。后来加的硅脂和凝胶装散热器的。

网友:
已经加分 感觉还是拆了放心

网友:
这种没有海绵模子,最好别上液态硅脂,摸不平,往下一压就流动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拿到修电动车的地方去 拿充气的去吹就全出来了

网友:
用给车胎加气的小气泵,会不会更好

网友:
用空压机 很快的 (支修车打气)

网友:
相变片好用,就是贵

网友:
我用的705 硅胶做的密封 有弹性 不漏

网友:
一般都不搞,好的液金都上百一支了,有些顾客会觉得收费贵了,当然楼主这个是个不错的办法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我就是重植了,下回试试。

网友:
能清理干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