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750TI 2GDDR5 冰龙BT版 核芯和显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5-06-27):
映众GTX750TI 2GDDR5 冰龙BT版 核芯和显存供电的问题(图有部分说明);
(我让得N卡好像是 先供GPU 再出显存的供电吧!)
基本上电测量:12V 3.3 复位,时钟,5V (三端稳 1脚 PCI12V正常,3脚 5V正常)1V正常, 外置12V 均没有短路,现在就GPU和显存供 为0V。主板能正常开机,显卡风扇转,直接跳过B2,集显亮机,GPU无供电,不认卡!
我把相关的元件拆下来测量值又正常!!!真是 不懂了!!请路过的大神 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丝印S1A 的NPN 三极管,S极测得有3.32V电压,但是E、B两极都为 0 电压!这个正常吗?

网友A:
这种显卡还有那个价值维修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卡还有那个价值维修没有啊

任何东西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是对于您而言它可能不重要了而以!

网友B:
你确定你画的电路正确吗?基极控制电压如何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画的电路正确吗?基极控制电压如何产生?

这就是我才不知道的原因!我仔细看了 PCB 板,就是没有找到那个 相邻的 通孔!!

网友C:
GPU供电芯片的EN电压0.76V不正常吧,把复合三极管去掉看下不是是复合三极管性能不良,还是上拉电压不正常,还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对于学习维修,了解维修,永远有价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PU供电芯片的EN电压0.76V不正常吧,把复合三极管去掉看下不是是复合三极管性能不良,还是上拉电压不正常, ...

是啊,我也只能先试试看,我手上没有这个两个IC ,强开EN 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也只能先试试看,我手上没有这个两个IC ,强开EN 会不会有问题啊?

拆了管子,出现12V没插入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供电芯片的EN电压0.76V不正常吧,把复合三极管去掉看下不是是复合三极管性能不良,还是上拉电压不正常, ...

拆了管了后,GPU和显存供电都出了!但是现在出现这个现象了!

网友:
这个 1P 的管子,应该也是有问题的!大神再 帮忙看看!!

网友:
期待大佬解说,多能学习

网友E:
看看,换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换供电芯片

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没有什么料板,所以这个芯片,我手上没有!我按照网上一些维修视频,学着测了管理芯片的开启条件(个人认为是符合开启条件),再说了,上面的图不能说明电源芯片是工作正常的啊!现在出象的提示“请插入PCIE12V电源”怎么解决!有维修视频说是 检测电路的问题;还有说是"Q2"前的一个电阻失效了!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个“Q2”的电阻!所以才发贴请过路大神 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感谢关注!!

网友:
顶顶 等大神解救!!!

网友G(2025-08-01):
你电压都不对,不会识别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电压都不对,不会识别显卡的/
请教 那个电压不对?

网友(2025-09-11):
我有个影驰750ti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