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gm5pg3e mb rev 1.1

楼主(2025-06-27):
机械革命 gm5pg3e mb rev 1.1的12代i7不亮屏,拆掉独显也不亮,不知道这板拆掉独显用u的集显能不能亮,有没有兄弟修过这板

主板已经有读取内存的波形!有没有兄弟断独显供电能否亮机,谢谢

网友:
你应该把显卡的1.8v断开,再试试

网友:
只能试试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点不亮,bios有独显直连和混合模式,可以盲切看看,默认应该是独显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