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T14S更换板载内存及改识别电阻问题

楼主(2025-06-27):
联想T14S花屏死机,重植完板载内存好了有一个月后 又不显示问题,这次不显示电流直接定在0.8左右,明显还是内存问题,重植加焊也没用,原机是三星颗粒16g,手头没有找了一块料板拆了个三星8g的换上,没有改电阻之前看了下电流还是定0.8左右,改了电阻后电流竟然定在了0.5左右不显示并一分钟过后掉电。自己也在纳闷是我电阻没有改对还是主板还要其它问题?请迅维的大神们指点一下。主板板号是NM-c931,按照图上只是更改r1107  r1106即可,也就是互换一下位置。BIOS也刷了,请懂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你找的 内存颗粒 型号一样吗?

网友:
改错电阻了,

网友A:
这个电阻配置是要对应颗粒型号的,如果你用的三星其他型号的颗粒,BIOS内没有对应的信息,是无法正确识别内存的,换对应颗粒或者找人改BIOS

网友B:
我不明白,为啥要把这两个电阻对掉,你好像没明白,这几个电阻的含义,和所对应的关系,按我的理解,如果106,107都有电阻的话,应该是哪个没装用那种内存吧

网友B:
这个按你改法,应该取掉1109,装上1108吧

网友:
颗粒型号不对把

网友:
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为啥要把这两个电阻对掉,你好像没明白,这几个电阻的含义,和所对应的关系,按我的理解,如果10 ...

内存颗粒是跟图上的一样的

网友:
8g内存颗粒K4AAG165WA-BCWE                     09h (01001b)识别电阻。
原机16g内存颗粒K4ABG165WA-MCWE           0Ah (01010b)识别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配置是要对应颗粒型号的,如果你用的三星其他型号的颗粒,BIOS内没有对应的信息,是无法正确识别内 ...

颗粒就是这个,跟图上一样的 K4AAG165WA-BCWE    原机颗粒K4ABG165WA-MCWE。 对应的电阻
8g颗粒         09h(01001b)

原16g颗粒   0Ah (01010b)
看图只是 01  10差别 我是对调了下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颗粒就是这个,跟图上一样的 K4AAG165WA-BCWE    原机颗粒K4ABG165WA-MCWE。 对应的电阻
8g颗粒         ...

这个图里没有表示出来01010b与MEMORYID0-4的关系,你根据主板的电阻配置对一下,是0-4,还是4-0,
如果你对出来是0-4的话,初始16G状态下R1109  R1107是未装的,这个图纸看了下没有上拉位置,应该就是不装为1,接地为0
那R1106挪到R1107是正确的配置
反之4-0的话,就需要调换R1109和R1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里没有表示出来01010b与MEMORYID0-4的关系,你根据主板的电阻配置对一下,是0-4,还是4-0,
如果 ...

R1109和R1110对挪就可以  他应该是挪错电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你改法,应该取掉1109,装上1108吧

是4到0没有b 所以是109跟110

网友:
哈哈   可能u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4到0没有b 所以是109跟110

感谢 我已修好是 顺序错了

网友:
干U把  内存哪有那么容易虚焊

网友:
有ddp和sdp的区别的

网友:
封装识别电阻也要改的 这个16位宽的颗粒有两个die和一个die的区别

网友:
最好还是换同型号不至于改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