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电池不充电激活教程

楼主(2025-06-29):
准备一个好电池 主板 和主板上的电池接口 焊好线共6条如图

再把线另一端对照电池颜色一对一焊在好主板上 正负极加4条数据线我是焊6条
如下图

焊好线后插上电池能充电了,再把坏电池也插上十几二十秒后再把好电池拿开,原理就是过充好电池引导。

其他电池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或还有其他办法分享下

网友:
好,学到了。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下次遇到实践一下

网友A:
小伙子聪明,好方法,短时间激活,估计一会就得拔掉,不能长时间充电,因为这超过了充电IC电池容量设定

网友B:
这种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基本是饿死或者是电池保护被锁住导致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聪明,好方法,短时间激活,估计一会就得拔掉,不能长时间充电,因为这超过了充电IC电池容量设定

可以充 电池坏了当时可以但用不了多久,电池没坏是可以的,我试了两块 一块行一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基本是饿死或者是电池保护被锁住导致不充电

饿死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