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14 版号DAH9BBMBCA0进水掉件

楼主(2025-06-29):
求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根据电阻连接芯片的第几脚反推

网友A:
如果是5脚,连接的是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脚,连接的是EN

是 5脚en,但华为设计的和别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脚,连接的是EN

是5脚  但是华为设计的和别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5脚  但是华为设计的和别的不一样

你管它什么设计干什么,要考研啊,开启OK,能修好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