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7400pro打印出来效果不行 有水波纹

楼主(2025-06-29):
联想7400pro打印出来有水波纹  更换过硒鼓粉盒     清理过激光器  更换过高压板   这个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电脑打印还是复印

网友A:
驱动完全正确吗,有差错吗

网友:
我这没有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完全正确吗,有差错吗

联电脑打印 或者不连电脑打测试页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打印还是复印

联电脑打印 或者不连电脑打测试页都一样

网友:
v老衲50

网友B:
把粉盒里的粉清理干净,然后换个粉或直接换个粉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粉盒里的粉清理干净,然后换个粉或直接换个粉盒试试。

粉盒硒鼓没问题的

网友A:
硬件故障,那就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故障,那就电源板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故障,那就电源板

电源板还是高压板

网友:
有偿求助  有高手吗

网友:
有没有人能顶一下  我觉得会不会是主板  就这个玩意没换了

网友C:
你都到拼多多上采购了,还要在乎效果,

网友:
高压板触点

网友:
清过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到拼多多上采购了,还要在乎效果,

这个不是拼多多的  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