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750风扇转无显示

楼主(2025-06-29):
一块蓝宝石HD7750网吧版,开机风扇转无显示。检查5V、核心0.97V、显存1.5V、1.8V、核心辅助0.97V、复位信号均正常,上机测试花屏,发现C、D通道显存报错,均为8个5,先更换了C通道的显存,再测试,C、D通道PASS,正常亮机跑甜甜圈。C通道坏了,会影响D通道?求大师解答。

网友:
好,互相影响,写与读

网友:
你把这2个都换掉啊。这不用纠结。

网友A:
请问下,其它供电都有,只是没有1.5v显存供电,如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其它供电都有,只是没有1.5v显存供电,如何修?

可能的原因:一是显存短路,二是供电芯片或M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