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路故障快速排除技巧

楼主(2025-06-30):
汽车电路故障可以说是汽车维修过程中最普通、也是最难查的故障之一,快速排除汽车电路故障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解决广大汽修人员或者汽车司机的燃眉之急,学会汽车电路故障快速排除的技巧,本文总结分析了汽车电器故障形成的原因,总结出汽车电路故障快速排除的一些技巧,以供参考。
   1、故障的种类
    汽车电器故障维修,首先应当确定电路故障发生的位置,只有查出故障范围才能实施正确的维修措施。一般汽车电路故障按照发生的位置可分为以下四种:
   1.1、负载故障
   负载故障指的是用电电器故障,一般来说,不工作的负载是一种非常容易查出的故障,主要原因是负载故障、负载与地线之间存有问题,亦或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电流供给。
   1.2、负载与电源之间的故障
   通常情况下,哪个工作部件不能正常工作,就针对哪个部件进行诊断,但是必须有逻辑基础。比如,电动车窗的电动机不能正常运作,应当先检查电动车窗的开关以及开关与电源之间这些方便检查的地方入手,必须将其他故障因素逐步排除之后,再进行电动机故障排除,而不是一开始就将门拆开进行电动机检查。如果遇到电路中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负载不能正常工作,应当从它们的共同供电点着手检查,然后逐一排除。
   1.3、负载与地线之间的故障
   实践证明,造成电气系统故障的主要原因是接地不良。所以,经常进行接地检查非常有必要。在接地问题排除以后,电源与负载之间有可能存在问题。
   1.4、电源故障
  电源故障也是容易诊断的故障。电源一旦出现故障,这一电源所供电的所有负载将无法运作。在这一系统中的所有负载同时不能运作的情况下就是电源出现了故障,应当对蓄电池的电量、蓄电池的电缆的完好程度、负极电缆的接地情况以及起动机的线端接触情况进行检查,最终确定故障原因。
    2、快速排除汽车电路故障的方法及具体措施
    由于最终电源就是蓄电池,可以将点火开关、保险以及其他电路的分支点和开关看做第二电源。将电路图在头脑中电路进行简化,能够使维修者在不触及汽车或者不借助检测仪器的情况下就可以对故障进行快速诊断,可以使精力和时间大大节省。
    将复杂的电路进行简单化实际分解。在汽车电路故障无法直接查出,或者只能依靠电路图或者逻辑分析进行查找时,检测仪器作用不能充分发挥,这时,可将一个复杂的电路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电路。具体的分解方法是:
   2.1、对接头和开关处进行分解
    将接头进行分离可以使电路简化,同时接头线端也为检测提供便利条件。简单电路形成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断开开关。
   2.2、先将电源切断进行测试,然后再重新连接
   通过切断电路某些地方,从而达到简化线路的目的。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无法对上述方法无法实施的情况之下。先将切断后的导线绝缘体剥离一些进行测试,测试完毕后,再将两根导线的金属部分与平接头连接好。
3.对于汽车电器元件有故障时采用快速的检测方法:
用新的或工作良好的机件代替怀疑有故障的机件,察看故障现象是否变化并以此进行故障判断的方法。如汽车上冷却液温度指示异常,怀疑是温度传感器故障时,可用此方法。
若换上新的传感器后,温度指示异常的现象消失,说明原传感器损坏。
此法虽有简单的优点,但需要一定量的配件供应。
听声音检查法:
就是通过某些电器总成件工作时(有时是瞬间)声响状况,进行故障检查的方法。比较适合工作时有声音的部件。
如接通点火开磁起动档后,起动机不工作,此时可在接通的瞬间,听起动机电磁开关有无咯嗒、咯哒的吸合声。
若声音正常,说明电磁开磁的接触盘接触不良或烧蚀严重;若声音微弱,说明电磁开磁线圈有故障;
若无声音,应检查起动机继电器是否能导通起动电路。
听音检查还适用于各类继电器的检查。通常继电器声音较弱,可能是其触点有烧蚀,继电器完全无声,则可能是继电器线圈损坏。
继电器检查还可结合短路检查,以进一步确认故障。
试灯检查法:
对于现代汽车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而言,应摒弃旧的刮火试验的检查方法,采用试灯检查。
如电控风扇发生故障,对热敏开关进行检查时,可将试灯一端接通电源端子,另一端搭铁,试灯亮,说明电源正常,故障可能在热敏开关或风扇继电器等,若试灯不亮,则应检查风扇控制电路、保险装置等。
试灯检查适用于各种电器设备和控制电路的电源检查。
短路检查法:
相继不断地停止某部件的工作,以观察故障是否变化的检查方法。
如起动机不运转,可用导线短路起动机继电器的电池接柱,如起动机接柱,若起动机运转正常,说明起动机继电器损坏。另外,喇叭不响也可用此法检查。
逐段检查法:
汽车的某些较长的电路发生故障,可分几段(结合试灯检查的方法)检查,找出故障段。
触摸检查法:
用手触摸电器或电路接触部位,通过感受温度的不同来检查
故障的方法。如起动机运转无力时,可用手触摸蓄电池接线部位的温度,温度若很高,说明接触不良。还有,用手触摸火花塞瓷体(发动机工作10min左右熄火),温度较低的火花塞工作不良。
吊火检查法:
当确定或怀疑发动机某气缸工作不良时,可用吊火法检验,即在发动机运转中将该缸火花塞端高压线拔下,使其与火花塞拉开5mm-7mm间隙,实施吊火。若发动机工况明显好转,说明火花塞工作不良(原因可能有火花引起,也可能是窜机油、混合气过浓等所致);若发动机工况无好转,则应更换火花塞。
仪表检查法:
对于现代汽车的电子元件及各类线圈而言,故障诊断主要依靠仪表(通常指万用表)检查。仪表检查虽有高效、准确的优点,但要求操作者必须熟练掌握仪表的使用方法及被检元件的技术标准,才能对被检元件的技术性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总而言之,无论采用哪种方法,简化电路使检测仪器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才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