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诡异的内存故障

楼主(2025-06-30):
一块V星970A主板有诡异的内存故障,这个主板四根内存插槽都能认内存,bios里面也能认出16G内存,但是在系统里面会显示16GB内存但只有7.99G可用,PE里面也是。已经换了几个系统,刷了几个bios,换了bios芯片都一样,CPU和内存都已经换过,一样的。内存的电压1.5V,复位1.5V,VREF,VTT都是正常的0.75V。内存的数据打阻值都没有断路。另外这个主板每个插槽上4G的内存,都能在系统中完整显示4G,也就是说每一根内存插槽都是好的,但是合起来就用不了,最多只能认7.99G。主板的1、3插槽是一个颜色,同时上这两根插槽可以显示8G,但同时插1、2就只能显示8G但只有3.97G可用。这种是什么故障呢?求助怎么修的出来?

网友:
So do i
2025.6.30

网友A:
是不是集显,分配给显存了

网友B:
内存或内存兼容性问题,要么是单双面内存混用,要么是其中有条内存有颗粒不良,建议内存1.2单插逐条测试。

网友C:
给个建议, 用单个内存,4个槽子 分别开机,都可以开机,就换大牌子内存试试,遇到过不是水条 进系统里面显示的就是实际一半

网友D:
BIOS里看看,分给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集显,分配给显存了

不是,没有集成显卡,而且那个时候的集成显卡也不可能分8个G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或内存兼容性问题,要么是单双面内存混用,要么是其中有条内存有颗粒不良,建议内存1.2单插逐条测试。

你看我写的,每个插槽都是单独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建议, 用单个内存,4个槽子 分别开机,都可以开机,就换大牌子内存试试,遇到过不是水条 进系统里面显 ...

你看我写的,每个插槽都是单独测过了。而且我用的都是正品金士顿,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软后硬,链接是教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8a42057c35ad6a9242504ca.html?_client_version= ...

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没用,换了系统也一样。

网友:
换真条两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看看,分给集显了

AMD 9XX芯片组主板不支持集显,只能用独立显卡。

网友F:
这可能是内存通道冲突吧,实际只能支持8G内存。1和2条共用一个通道,3和4条共用一个通道,可识别到,但传数据冲突,会出现奇怪的问题,昨天恰好看到个这方面的解释。

网友:
你们能认真看一下我写的吗?

网友G:
安顺序分别安装内存,逐个认

网友H:
我晕,这不是故障哈,有点主播双通道内存必须配对使用,插两根必须插在同样的颜色插槽上,十多年年就有这设计的主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晕,这不是故障哈,有点主播双通道内存必须配对使用,插两根必须插在同样的颜色插槽上,十多年年就有这设 ...

四根一样的金士顿,也换了其他品牌的内存,都一样的。同颜色也插了,你看我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安顺序分别安装内存,逐个认

逐个认也只能认到8g。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可能是内存通道冲突吧,实际只能支持8G内存。1和2条共用一个通道,3和4条共用一个通道,可识别到,但传数 ...

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看我写的,每个插槽都是单独测过了。

这就是所谓的假双通。

网友:
找我5元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所谓的假双通。

你说的不对,同型号的另一个板子是可以的,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J:
在bios里面调应该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bios里面调应该会好。

没用的。。。

网友:
换cpu试过吗?

网友:
你看我写的,都换了。

网友:
还有个备用的板子哈,那就把那个板子的配件导过来,还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CPU 试一下

网友K:
遇到过。系统问题有些盗版系统不支持太高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系统问题有些盗版系统不支持太高内存。

用了原版镜像,也不行,而且用的系统在别的机子上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刷个BIOS

网友:
你们能认真看一下我写的吗???不要随便回复了。

网友L:
SMB DATA     SMB CLK信号3.3插满是否拉低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里面有这个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L:
SMB DATA     SMB CLK信号3.3插满是否拉低

你说的是内存118/238脚,都没问题的,3.3V。

网友M:
换个win7系统  大多数是系统不中,先装个win10看看正常不

网友:
有没有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个win7系统  大多数是系统不中,先装个win10看看正常不

win7/8/10都换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这可能是内存通道冲突吧,实际只能支持8G内存。1和2条共用一个通道,3和4条共用一个通道,可识别到,但传数 ...

古早的主板设计思路,插槽冗余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古早的主板设计思路,插槽冗余设计?

啥东西。。?

网友:
硬件哪里不良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没当回事,换个u试试呢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换条子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CPU的问题了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这可能是内存通道冲突吧,实际只能支持8G内存。1和2条共用一个通道,3和4条共用一个通道,可识别到,但传数 ...

你这个解释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解释比较靠谱

他这个主板官方似乎是支持32G的。

网友:
问下客服  看啊看给个怎么样的解释  可能给你个他们Bios就能好

网友:
确实遇到过这问题,没管,直接发了,很奇怪故障。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检查内存控制器至插槽的信号走线,尤其跨通道连接的电路节点,可能存在虚焊或元件老化(如电容漏电、电阻变值),导致信号传输异常。使用示波器检测内存时钟(CLK)、数据选通(DQS)等信号的波形,若出现畸变或时序错乱,可能为电路故障。在看下 BIOS有没强制将内存模式设为单通道(关闭双通道)的设置,如果可用容量恢复正常,说明主板双通道逻辑存在缺陷,需通过刷写定制 BIOS。

网友:
安顺序分别安装内存,逐个认咯

网友P:
试一下1 3 槽插8G,16G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试一下1 3 槽插8G,16G是不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网友P:
这样的话,可能还是两组内存通道之间冲突了,1,3  /2,4互为一组,不能同时插,这种就是信号方面,内存的数据地址线上面的问题,
要么机器设计如此,就是假双通,1,3/2,4只能插一组,官网所谓的支持32G是两根16G,而不是4根8G(还要考虑主板是不是真货,别是贴的型号的魔改主板)

或者还是地址线直接冲突,像上面那位同学说的一样

网友:
如果手工到位,不嫌麻烦的话,也可以考虑把CPU座更换掉进行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样的话,可能还是两组内存通道之间冲突了,1,3  /2,4互为一组,不能同时插,这种就是信号方面,内存的 ...

地址冲突是啥,就是内存的DATA脚位吗?

网友:
进来学习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板子得不到答案了,因为换CPU座子换了以后没换好,开不开机了,你们有谁能救他,或者用探究精神的,我就拿给他吧。

网友Q:
看下主板是不是华硕之类大厂的产品,如果是深圳那边小厂做的话,那估计就跟路由器8根天线实际上只有2根起作用一样,是唬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下主板是不是华硕之类大厂的产品,如果是深圳那边小厂做的话,那估计就跟路由器8根天线实际上只有2根起作 ...

某三大厂一线品牌,某星。

网友(2025-07-30):
内存的地址线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