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5A东芝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5-07-03):
一个15V5A东芝笔记本电源通电无反应,拆开外壳检查,保险管、芯片炸开,PFC限流电阻烧坏,整流桥、开关管、整流管正常。电源为日本产,做工没的说,芯片为STR-E1414,查不到资料,在网上淘到拆机件,更换全部坏件后,灯泡保护通电试机,灯泡瞬间大亮,断电后继续查找故障。

网友: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STR-E1414的资料,根据电路板分析,并参考STR-E1555资料,确定此芯片的功能引脚给大家参考。

网友:
经过检测,没发现问题,考虑可能是买的拆机件有问题,或者电源灯泡保护,PFC无法启动。将灯泡撤掉,换1A保险空载试机,输出15.3V正常。

网友A:
这也行,这个买一个 没多少钱吧

网友:
折腾的乐趣

网友B:
E1414怎么目测上端都炸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1414怎么目测上端都炸开了?

是的,内置MOS管位置已炸开。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行,这个买一个 没多少钱吧

折腾好了,快乐一整天啊

网友:
剪线的6元一个

网友:
虽然维修价值低,在于学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