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410M-K触发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楼主(2025-07-01):
主板型号:ASUS PRIME H410M-K

故障问题:上电触发掉电,不重复,可以再次触发.但是拔了CPU供电4P是不会掉电的.

维修与分析:以前B85,H81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一般是IO检测电压,和那个SHDN#电路出问题多,后来慢慢的台板也越来越少了,到H410论坛都没几个维修案例.测量IO NCT6798D的电压检测1V电压,正常的.CPU供电,VCCIO,VCCTG等这些电压都没有,应该是缺电压,拿来的时候看到CPU下面的电压位置很多灰尘,首先就从这个电压入手.这个就是VCCST,没有电压,查了一下第一脚的开启,只有0.7V,看电路图,这个开启有两路,一路是受PQ3004控制,

还有一路是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正常开启电压应该是2.5V,

PQ3004的控制正常,那就出在电阻问题上,仔细看电阻有点发霉,重新换两个10K电阻,上电有0.5V左右的电压,触发后才有2.5V.

正常亮机.

网友:
真给力,学习了

网友:
祝楼主天天发 大 财

网友:
看来又是灰尘堆积导致原件引脚腐蚀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问题都被你发现了牛掰

网友:
图纸越来越少了。

网友:
维修越来与单调了,集成度实在是太高了,维修成本也越来越高了,很多笔记本的板子很薄还是3桥合一的,一般都是核心问题,维修价值不高

网友:
台板却电压还有修复的肯能,

网友:
好多主板腐蚀,买二手主板擦亮眼睛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观察细致。

网友:
台式机客户都是不坏从来不清灰

网友:
主板正常反复不断掉电重启原因分析:

1-没有安装CPU和插入内存;
2-电源接头没有插入主板CPU供电8P接口;
3-内存插槽与内存接触不良或者插槽背面引脚短路;
4-PCIE插槽与显卡接触不良;
5-更换内存和CPU没有复位CMOS电路;
6-CPU自身故障,内存自身故障,显卡自身故障;

主板非正常反复不断掉电重启原因分析:

1-反复重启代表IO芯片发出了PSON低电平信号给电源启动,但是遇到短路故障导致IO芯片重置复位断电;
2-CPU供电电压故障,整流桥MOS管击穿短路,PWM脉宽调制芯片故障导致PCH南桥SMB总线控制模块故障复位;
3-BIOS芯片故障,CPU_VAXG无电压,PCH南桥芯片内部的SPI总线控制模块故障重启复位给IO芯片;
4- LGA1150插槽内部针脚弯曲造成CPU内部短路或者接触不良,无法输出VCORE0和CPU_VAXG电压;
5-VCC1_05_ME供电模块异常,更换RT9018B电压转换芯片;

主板非正常无法触发故障原因分析:

1-待机状态时5VDUAL电压过低,USB接口回路ESD7保护二极管击穿导致;
2-待机状态时3VDUAL对地短路,PCH南桥芯片挂了;
3-IO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