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睿睿擎AP-550电源待机时+12V上面有2.2V电压

楼主(2025-07-01):
至睿睿擎AP-550电源能进系统,过一会主机黑屏死机,测量时发现电源待机时+12V线上有2.2V电压,请教一下这个可能是从哪里泄露过来的?

网友A:
先给出电源内部图片后再说

网友B:
待机+5V电压通过保护芯片流向12V,怀疑保护芯片烧毁

网友:
这款电源首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给出电源内部图片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给出电源内部图片后再说

单芯片SDC29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5V电压通过保护芯片流向12V,怀疑保护芯片烧毁

芯片是SDC2921,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待机电路哪里直接泄露到+12V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