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佳能ix6580主板的F1 F2保险在那里?

楼主(2025-07-02):
请问佳能ix6580主板的F1  F2保险在那里?主板正反面图我传上来了!

网友A:
板子上的FB全是保险,电源板上也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FB全是保险,电源板上也有啊,

谢谢师傅回复!是FB500 FB525吗?

网友:
0那个就是 零欧电阻 相当于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