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A一分钟左右才能点亮

楼主(2025-07-02):
测量相关信号和电压要赶在未能点亮时尽快测出故障原因!
下图由上往下测量到蓝框处时无电压

VCCST_PWRGD在下图看到是由IO发往WR67电阻并分压再送往CPU Y7脚的信号

既然是IO没有发送出的信号那将着手查测IO,下图为IO型号和图纸

IO型号:IT8620E_BX,基于IO型号和经验这种电路多是12V、5V、3.3V输入检测出了问题,下图为电压检测图原理,都是由各输入的电压分压后得到2V的电压到IO的各个检测脚,最右的VIN3为5V检测

根据点位测得VIN2(12V检测)只有1.6V但输入端12V是正常的,由此查OR39、OR41两个分压电阻,更换有问题的电阻后正常开机。

本次坏的电阻是OR39

网友:
这好象是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
测量表是哪来的?

网友A:
UP 这种老主板点位图在哪里获得啊!我手上正好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 这种老主板点位图在哪里获得啊!我手上正好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以前一直在这找,现在直接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