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HN-W19R 充电头脚全断了,改诱骗器成功。

楼主(2025-07-02):
华为 HN-W19R 充电头脚全断了,改诱骗器成功

网友:
充电比以前要慢

网友:
从原Type C座子飞线好些。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会不会爆炸? 诱骗快充说难听就是加大电压和电流!网络不是很多人用功率表测试!多少多少W!那个W就是功率!W数越高发烫越厉害!比如手机用5V1A慢慢充基本不发热!A数越大越烫!电流引起的发烫!比如12V2A1A,低电流,他就发热低!这么改一定要电池本身支持!要不然出问题要人命!这是锂电池,可不是铅酸电池

网友:
其实快充就是反人类设计!不烧机已经是上天积德了!快充芯片工作的时候,发热的厉害50度估计都是低估!摸着烫手!前些天拆过一个充电器!然后给他快充芯片位置加了个风扇,温度下降到25-30!要不然50度温度都是起步!烫手!都可以和cpu 蓝桥比拼了!但是充电也是真的快!普通1A,他直接干到3A5A的,充的嘎嘎猛!也嘎嘎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