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15ARE 2020 CPU故障一例

楼主(2025-07-02):
机型:联想小新15ARE 2020
处理器:AMD R5 4600U
故障现象:无法进入系统

手机器通电测试能够正常点亮,但是屏幕报 BInitial izeLibrary fai led 0xC0000185代码,

机器无法进入系统,上论坛查询相关代码错误的资料,发现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有的说cpu虚焊,有的说cpu 损坏,或者bios故障,考虑到机器是AMD处理器,高温脱焊应该是常见故障,于是立马上焊台取下CPU重新植锡,上机通电测试故障依旧,心有不甘又重新写了BIOS,开机依然报错,这时把外围电路检查一遍无果,于是翻查库存居然发现一颗同型号的处理器,事不宜迟马上开干植锡,

取下原机cpu换上库存的cpu,再次通电测试,屏幕顺利点亮,屏幕上已经没有代码报错,断电插上硬盘直接进入系统,

至此顺利解决故障,希望此故障给同行一个参考,完毕。

网友A:
这个就是你在群里说的故障吧。

网友B:
这么确定是CPU故障。

网友:
分享经验的应加分

网友C:
有待验证,有可能是CPU周边阻容元件虚焊或性能参数发生物理性改变,但经过多次高温会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确定是CPU故障。

换了cpu后都交机器给用户使用了,当然可以确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待验证,有可能是CPU周边阻容元件虚焊或性能参数发生物理性改变,但经过多次高温会恢复正常。

就我这台故障现象的最终解决,可以确定不是什么周边器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你在群里说的故障吧。

的确是这台机器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这都行?学到了

网友D: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从做下CPU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从做下CPU好了

开始也是这样认为可以解决,所以写出来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AMD 的,下次真的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待验证,有可能是CPU周边阻容元件虚焊或性能参数发生物理性改变,但经过多次高温会恢复正常。

第一次bga 不是高温吗。。。。。。。还要验证啥   关键是收多少钱

网友:
感觉这个U心有不甘  建议楼主不要丢弃 或许在其他的板上能够再续辉煌……

网友F:
我遇到了一台T480s 换了个硬盘进去了

网友:
现在cpu坏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了一台T480s 换了个硬盘进去了

我这台机器原机硬盘和PE优盘都不能引导,换CPU后原机硬盘直接进入系统。

网友:
重植就好了,不需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始也是这样认为可以解决,所以写出来给大家一个参考。
最少搞5个以上了,重值CPU即可解决问题,最好内存颗粒一起重值,避免返修

网友:
这款是不是低温锡啊,小新低温锡挺多的

网友:
联想低温锡,风墙加热或者重新植球就好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华为的 同样故障 重值CPU 换CPU 换EC 都没解决 没图纸和点位图 espi 没问题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