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780s电路,下图c1的作用

楼主(2025-07-02):
图中c1起什么作用,容量有什么要求,不安装行不行,大神请赐教。另外acok是6v.

网友A:
可以不装,不会太大影响

网友B:
R2和C1是升压的吧,R1最开始出去只有LDO的6V,控制Q1临时导通过去19V叠加LDO的6V最后Q1和Q2的G极有25V持续饱和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装,不会太大影响

实际电路用的0.047UF,用1UF可以不?不装确实可以产生公共点,不装有没有后遗症没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和C1是升压的吧,R1最开始出去只有LDO的6V,控制Q1临时导通过去19V叠加LDO的6V最后Q1和Q2的G极有25V持续 ...

谢谢解惑,R3是什么作用的,不是所有的电路都安装这个4.7M的电阻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