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版二修雷蛇灵刃14 RZ09-0370 挖洞飞线+一台三星U坏

楼主(2025-07-02):
    型号:RZ09-0370
    版号:APF21008_MB MP V4.0
    配置:R9+REX3070TI
    故障:二修
    来了2台韩版电脑,一天雷蛇,一台三星,先看的雷蛇,看后壳是韩文吧

这个我是第一次修,但是听说有个通病,拆出看下是不是

这个是个二修机,全版打值发现只有公共点异常,阻值很低,果然是它。机主是韩国人,这个没了解是在韩国修的还是国内修的,从痕迹来看螺丝孔这里版层烧毁了,其他修的地方都是保险拆了,然后一坨锡直连的,公共点明显异常,强行直连也开不了机啊,版层挖了一半是放弃了吧,先挖干净再说。

这个挖的时候我是顺着上家下刀的地方挖的,我打磨笔也坏了,纯刀片刮的,中间很多碳化的没刮干净,一直刮干净为止,速度肯定没有打磨笔快。

这个时候阻值已经有370多了,可以了啊。数了一下A面可以看到第9层,B面可以看到第7层,除去中间这层这版应该有15层,还是很厚的,接下来先接A面,虽然是第一次修,谁知道啥时候有第2台,为了下次节省时间做个标记。

我本来想用吸锡带的,但是太挤了,改用0.009苹果专用飞线,第3层有7根要接,第5层有19根,第5层是大动脉啊。19根全部接好就这样.第3层的7根接好是这样

其他的都是地不用管,到此A面接完了,开始B面,也做了个标记

第一层没几根,第3层有6根,最外面边上有一根差点漏了,接完了才发现有个隐隐约约的线头,第5层有6根,第一层还有3根,全部接完后这样

其他修的一坨锡直连的隔开,换上保险电阻,全版再打一遍值没问题,前面的隔离管测下没问题,估计是换过了.这里没有雷蛇的原装电源,电源头这里直接接个20V,简单拼一下,亮机了,进系统就掉了,电源不给力,这个原装是11.8 A的,把电池也接上,看到充电电流了,直接进了系统,看下参数

他还有台三星的,CPU那进水了,也是二修已经处理过了,不接电池不触发,接了电池看电流的时候还带着充电电流,真不方便,供电已经全出齐了,其他地方也没进水的,TYPC的接口,为了方便看电流,看下曲线.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直观的,要修的话就换U,这个是12代的,14代的没换过,13代的换过2个,一个大块头,一个长条形的,13代长条形的跟12代是·一样的钢网,换CPU没啥难度,就是贵,这个三星先这样.雷蛇的装起来的时候这里有个螺丝柱我给它拆了,不然板子下不去

这个看起来应该还行

手工活啊,走过路过的坛友麻烦给我加点分,这里谢过.

网友:
漏了一张

网友:
看着这些飞线,心里有种很舒服的感觉。

网友:
这飞线水平牛,如果换着是我得换板,烧炭化的板层问题的,我一般无法下手。

网友A:
牛皮 兄弟    这线飞的

网友B:
价格应该可以,要不然费这时间?

网友:
这个是个二修机,漏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应该可以,要不然费这时间?

他还有其他机器,不是这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皮 兄弟    这线飞的

还行吧,主要是刮全线头费时间

网友C:
这手工确实牛逼啊,你是怎么做到,断线的地方,准确哪里通往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手工确实牛逼啊,你是怎么做到,断线的地方,准确哪里通往哪里的?

一般都在对面相对应,有一些布线复杂的得对比料板,我这个不用。

网友D:
修过很多台 至今没修过这么夸张的 太狠了

网友:
咱们实地学员确实牛哇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大家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E:
这不修电脑的,明显是纺织厂出来的,哈哈哈,太牛了。

网友F:
现在流行打洞啊

网友:
我对楼主的敬仰如同滔滔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很多台 至今没修过这么夸张的 太狠了

这个是个二修的,我也是顺着他挖的地方下刀的

网友:
这得收费多少?以前修ibm时,维修费用是按照飞线数量收费的,一根线100

网友:
这种多层,线也多的,怎么知道线的走向?

网友:
你只膜拜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很多台 至今没修过这么夸张的 太狠了

一入维修深似海,无研无创,只为碎银几量,白了少年头,空悲叹

网友G:
这样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稳定性如何

稳定性我说下我个人的看法,游戏本挖板飞线的我这几年修过百台为单位,分几种情况:一是不涉及到供电芯片,滤波电容或进水导致版层烧穿,供电跟地隔离开,信号线接好,基本不返修。2是供电芯片烧炸的,接好之后有个过流及散热问题,如果版层挖的不深,芯片散热容易整,返修极低。如果烧的严重的,像蓝天板子8694挖洞的,如果确认2060卡没烧的,有空余的一路空焊盘就加一路供电,没有就移花接木剪一路小板进去,哪怕如此稳定性肯定也比不上其他情况,这种修之前都会跟客户讲清楚。如果客户愿意出钱,还可以把显卡桥CPU般到料板上,我搬过,我觉得只要返修低又合算就整。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欢迎论坛朋友相互交流。

网友H:
在主板边缘,想对好挖一些,中间挖洞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主板边缘,想对好挖一些,中间挖洞比较难

都一样吧,中间挖洞也挖了一堆,线少就快,线多就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流行打洞啊

别听那么多两广咸水歌。

网友I:
牛人啊 那么多线 怎么精确找到通往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牛人啊 那么多线 怎么精确找到通往那里的

照片里层数我已经标出来了,一根一根相对应,多看一会就很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修电脑的,明显是纺织厂出来的,哈哈哈,太牛了。

主业肯定是修手机的,正常修电脑的看到这种基本上就放弃了,修手机的成天就是干补点飞线的活习惯了。

网友:
这手工,可以修手机了,顺便拍视频上传,吸引粉丝

网友:
这手工牛逼啊

网友:
这咋晓得走线位置的   板层走线  牛逼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