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桥下面怎么清洗

楼主(2025-07-03):
老铁们桥下面怎么清洗,桥下面流进去了劣质导电的焊油,现在不开机,已经确定是焊油导致的问题,怎么把里面的焊油清洗出来。没有超声波清洗仪,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放测主板用530喷

网友:
530比洗板水好吗?

网友:
我去网店问了一家店铺,说这个洗焊油没效果。

网友:
维修佬 洗板水,用打气泵吹

网友A:
洗板水效果好,主要是530那个罐能喷,如果你能把洗板水弄成强力喷,那肯定用洗板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效果好,主要是530那个罐能喷,如果你能把洗板水弄成强力喷,那肯定用洗板水。

他这个对桥进行加焊能不能把里面的焊油蒸发完。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洗板水泡着,一会冲一下就行了,有条件就用超声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对桥进行加焊能不能把里面的焊油蒸发完。

不能,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痕迹,但是质量过硬的好焊油不清理也不会导致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痕迹,但是质量过硬的好焊油不清理也不会导致故障。

就是买了个假的日本焊油。

网友C:
用洗板水泡,配合高压*WF词语*冲出去  (气压不要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洗板水泡,配合高压*WF词语*冲出去  (气压不要太高)

用洗板水泡,配合高压*WF词语*冲出去  (气压不要太高)

网友D:
加点洗洁精泡上一晚再刷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点洗洁精泡上一晚再刷刷就行了

桥下面怎么刷。

网友:
用软刷子试试

网友(2025-08-19):
我是用洗板水,然后*WF词语*吹,反复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