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9000P摄像头检测不到

楼主(2025-07-03):
拯救者R9000P重置完CPU之后摄像头检测不到,做了3台都是同样的问题,是U没焊好好是需要换U或者是主板其它地方的问题,应该是通病,论坛有个帖子同样的故障没解决

网友:
从摄像头供电,信号,走线,阻值待查起。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旁边有个开关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我订了个摄像头回来试试,感觉不像摄像头问题,有可能还是跟CPU有关

网友B:
大概率是开关关了

网友:
侧面开关检查一下

网友C:
通病 搞过几十台了

网友:
应该是之前就用不了的 和重置U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病 搞过几十台了

哪里的问题呢,方便告下吗?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开关关了

开关确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我订了个摄像头回来试试,感觉不像摄像头问题,有可能还是跟CPU有关

应该不是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问题呢,方便告下吗?有偿

屏线接口处LV1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处LV1换掉

谢谢了,换了确实是好了,什么原理?用表测的LV1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换了确实是好了,什么原理?用表测的LV1是好的

测试不出来的 这玩意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