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cpu极端降频运行故障

楼主(2025-07-03):
手头有一台惠普笔记本,运行速度超级慢。换过硅脂,升级到最新bios故障如故。cpu是i5 8350u,4核心8线程,但用cpuz来看只有两个核心,只在4倍频运行398mhz,用open hardware monitor来看也是这样。是cpu还是主板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cpu降频了吧!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经典锁频0.4

网友:
查温控电路

网友A:
我修过联想,查_PROCHOT#,强制拉高也可以

网友:
这是经典的锁倍频,主要看那几个关键信号了

网友:
换电池有惊喜,0.39的先看看能不能充电,还有能不能识别到充电器功率,有的充电口坏也那样,如果充电正常再去查温控

网友:
HP你要看单电池是不是正常的,单电池正常,就修电源功率检测看对不,这个电源不识别也会降频

网友:
HP的是不是和电源接口有关

网友:
上月碰到一DELL也是一样CPU只有0.4G左右,是电源接口座子里面断裂,识别不到充电器,换个3芯的座子问题解决

网友:
实在不行,改PROCHOT

网友:
我修到一种锁频的,温度反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联想,查_PROCHOT#,强制拉高也可以

强制拉高3.3也行?

网友:
HP DELL的电源电池不对也会导致CPU降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