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 8代 CPU 电感阻值为0 ,正常的

楼主(2025-07-03):
华硕飞行堡垒 8代 CPU 电感阻值为0 ,正常的

网友A:
这个U咋像10代的,这个版型管子修到过击穿的,管子驱动芯片要一起换,特别是集显那一组。

网友:
管子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咋像10代的,这个版型管子修到过击穿的,管子驱动芯片要一起换,特别是集显那一组。

很肯定是8代。。。。没有击穿

网友:
没有击穿。。。

网友:
CPU歇菜了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vcccore电感 U估计噶了

网友:
用电阻档量

网友B:
优利德表就这样,用胜利或者福禄克就不是0,我当初买过优利德就因为这个退了,稍微小点的值用优利德都是0,直接不会修电脑了。

网友:
正常的话,你这表该换了

网友:
那个是二极管电压电阻一个档位的,调的二极管

网友:
现在搞维修没有块好表都不好意思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表就这样,用胜利或者福禄克就不是0,我当初买过优利德就因为这个退了,稍微小点的值用优利德都是0,直接不会修电脑了。

同款万用表,确实有这个问题,不过为0后我都是再用电阻挡确认一下

网友:
表不行啊!最低0.01-0.02

网友:
这二极管档,测的那是阻值啊,测的是原件两边的压降,CPU阻值低,压降为0

网友:
楼主,你这表太不行了!CPU的对地值不会为0的

网友:
换表吧,表不行,,,,

网友:
这cpu阻值一般低于1Ω,就是报废了。你这表可能不太准了。

网友:
8代U 至少要0.008--0.010没有那么低,10代 11代 12代没试过不清楚,越高端越低

网友:
这个表砍尾数

网友:
显卡阻值有的低到0,又可能的,CPU,怎么都有4左右。用福禄克表测试的。

网友:
表的问题吧

网友:
你的表要换了,没有哪个CPU的阻值是0欧,至少有0.几欧。

网友:
一定要买个好表,要不有奇怪的数值时,你根本不知道该相信谁

网友:
修笔记本还得是用福禄克,这钱省不了,哪怕闲鱼搞个2手的

网友:
你这明显就是万用表精度太差了

网友:
表的问题,不要问为什么,换个福禄克就知道了

网友:
要么表有问题,要么板子通电后,板子还是热的。正常的表测试CPU 供电,这么低的阻值,包坏的。

网友:
现在CPU和显卡的供电阻值都很低的,容易误判

网友:
你的表是时候换了,正常阻值1.2

网友:
本来阻值就小,二极管档应该也不会是0。发热的时候测的吧

网友:
大兄弟,测CPU,用电阻测量,基本上10左右,5以下基本凉凉!

网友:
阻值低正常。现在CPU显卡阻值有的只有几欧几十欧

网友:
阻值低,得用好点的表测。

网友:
怎么还能亮啊

网友:
万用表转盘多转几圈吧.......

网友:
Cpu用二级值档测?

网友: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两三欧把

网友:
你开马自达,怪不得你堵车。fluke才准

网友:
还不如我的100的表,对接是3,打cpu就会有4的值 ,

网友:
买正点原子

网友(2025-08-03):
换个表吧,,,,,,,,,,,,,

网友:
是表笔内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