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蛟龙15K GM5BG3E V1.1 BIOS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25-07-03):
   接到一台机械革命蛟龙15K笔记本7代锐龙R7CPU的机器,客户描述自己官网下载BIOS后升级黑屏,再也开不起,到手机器电流卡0.4-0.5左右,淘宝买了一个程序刷了不显,电流起来能跑,但是还是不显,随后论坛找了几个刷了还是不显电流一直卡0.5,到今天店里来了一个一样版号的机器,只是型号不一样16K的,版号一样应该可以通用,但是把EC主BIOS两个都备份出来刷了还是一样卡0.5,因为已经把EC BIOS也刷了,于是把之前买的那个BIOS再刷回去,嘿,显示了,测试一会重启又不显示回到原来故障。又刷一次,又显示了,测试一会再装起来又回到原来故障周而复始,来回刷了几次都这样,换了同型号BIOS芯片,又换了同1.8V代用芯片也是一样,奇怪的是刷BIOS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怎么刷好了,显示了一会又不行,又得刷,无语了,这么奇怪的吗修了这么多年电脑头一次,兄弟们过来解答一下

网友A:
遇到过英特尔版本的刷完会定到0.3 0.4,刷工厂的就没问题,只要是备份改了通用Me的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AMD 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英特尔版本的刷完会定到0.3 0.4,刷工厂的就没问题,只要是备份改了通用Me的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AMD ...

表示修了多年电脑了,不理解

网友:
是不是加热了BIOS 附近就进了  根本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B:
你趁亮机那次在线更新下官网bios试试

网友:
另外把系统里自动更新BIOS关闭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趁亮机那次在线更新下官网bios试试

官网BIOS一更新马上不亮机

网友:
你是可以试一下我这个BIOS,我这有密码,也是找了很多不行,只有本身才可以

GM5BG3E BIOS有密码.zip

网友:
ec清空不刷 能不能触发

网友:
小品牌的,毛病真的多,而且很奇特

网友C:
是不是bios芯片不良了,有谁知道这个电阻阻值多少,从做cpu不跑码了,这个电阻掉了

网友:
CPU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系统自动更新了Bi0s,换一个硬盘测一下

网友:
进BIOS 选默认启动,30秒不动它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bios芯片不良了,有谁知道这个电阻阻值多少,从做cpu不跑码了,这个电阻掉了

电阻是100欧的

网友:
动BIOS的写保护脚看看

网友:
这主板同板号有两种CPU如100-000000989-和显卡GN21-X4-A1就要对同样主板刷,看你的是什么Cpu和显卡

网友:
看下你的U和显卡是不是100-000000989
GN21-X4-A1?

网友:
这个机器  也遇到过 就是BIOS   怎么刷都不行   也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