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版号nm——e231

楼主(2025-07-05):
3v 5v 待机反复横跳.测试后级无短路.我把type的 2个玻璃芯片拆掉了.故障依旧 想问问高手.如果拆了这2个芯片 支持会好使吗

网友A:
你20V的升压正常不,3V和5V跳你要断负载看看啊

网友:
后极负载是否短路

网友B:
这个不能把TYPEC芯片取了,不然就要跳,芯片不对也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20V的升压正常不,3V和5V跳你要断负载看看啊

都正常.能测试的 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把TYPEC芯片取了,不然就要跳,芯片不对也会跳

感谢指导 芯片发了 到了 安装 试一试

网友:
测试了  没发现 有短路的

网友C:
问题就是那2颗typec PD控制器玻璃芯片引起的,一般是碎角了引起,EC初始化不成功反复上电尝试。这个不能拆了还幻想可以解决问题,要确保换功能正常的,芯片后缀要一致,焊接要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是那2颗typec PD控制器玻璃芯片引起的,一般是碎角了引起,EC初始化不成功反复上电尝试。这个不能拆 ...

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玻璃芯片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