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08ASR 开机黑屏

楼主(2025-07-05):
联想310S-08ASR 开机黑屏 ,求大师指点。
黑屏
开机黑屏
联想

网友:
这玩意,先测主板电池够不够电压,再看CPU上的电容有没有被腐蚀。

网友:
这玩意,先测主板电池够不够电压,再看CPU上的电容有没有被腐蚀。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CPU是不是AMD?如果是看看BIOS电池电压够不够

网友(2025-08-18):
取掉电池并短接电池两端放电,重新开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