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t50打印不清楚,谁碰到过啊

楼主(2025-07-05):
这几天突然发现打印不清楚,打印喷嘴图案稍微有点斜喷,墨水换了好几个品牌,有一个牌子的墨水喷嘴检测没有斜喷,但是打印测试页还是不清楚。喷头也换了一个拆机的,打印机整个支架和主板也换过一台都是这样,电脑也换过一台安装,都一样,始终找不到根本问题。还是怀疑墨水,但是这个墨水我用了好几年了,以前只有冬天流动性差要加热一下,从没碰到过天热打印不清楚的情况啊,关键晚上打是也是一样。我折腾了几天了,修服了,这个机器也就差一招被我修精通了。我总共有4个相同的尸体机,两个喷头被我彻底搞坏了。这两个喷头我洗出经验来了。

网友A:
进行打印头矫正,竖线不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行打印头矫正,竖线不直

矫正四五次了啊,没啥效果。打印出来的方格子每个都有线条的,每次都是4和5的条纹最少,点重新校正。。。。

网友:
这不就是打印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