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不触发,开关电压拉低

楼主(2025-07-06):
技嘉GA-H81M-DS2不触发POWER SW电压拉低,这片主板正常通病现象是断线,这片板估计很多人都没想到是这种问题,测量开关到io电压只有1.2V左右,准备要换io了放了点助焊剂通电一看妈啊旁边的小电容在冒泡,经一测量短路,果断拆下来开机正常启动,看图

网友:
电容OC11短路拉低了IT_VCCH,正好IT_VCCH又与3VDUAL_PCH相连,在开关针脚针脚中3VDUAL_PCH又是上拉电压,所以开关针脚电压低。

网友:
这个不细心真的看不出来呀

网友:
电压拉低多半是元件短路造成的。用烧鸡大法。或者热成像仪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