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夜精灵

楼主(2025-07-06):
笔记本型号:TPN-Q265     16-b0009TX  主板版号:DA0G3KMBCG0  REV:G   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     主板掉了几个电阻,麻烦在修的老铁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早发俩小时我就能给你测,现在有台和你一样的发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早发俩小时我就能给你测,现在有台和你一样的发走了

那可惜了,刚刚才发现。少了俩个电阻,现在上电0.11-0.22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惜了,刚刚才发现。少了俩个电阻,现在上电0.11-0.22反复重启。

我那台是0.15掉到0.07循环,BIOS那里电阻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1.8V的电压信号   先看看有没有老铁在修一样的,没有的只能找几个替换上去试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老铁在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2顆都是 22 om 的.

网友:
谢谢   昨天已经补好了

网友C:
应该是33欧,至于*0_5%_2/S这个是多少欧看不懂,2/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3欧,至于*0_5%_2/S这个是多少欧看不懂,2/S是什么意思?

是的22欧姆,  机器已经修好了更换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