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 版号NM-C221显卡电阻缺失

楼主(2025-07-06):
哪位同行手里有料板或者在维修帮忙测试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多少 谢谢 感谢大家帮忙 找到了 实测120欧

网友A:
点位图图纸我都有 就是上面标出是空件但是实物板有件的 具体多少阻值不清楚上了个10k的不对 强制拉低可以显示就是进系统后灰屏 所以想问下大家谁手里有帮忙确定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图纸我都有 就是上面标出是空件但是实物板有件的 具体多少阻值不清楚上了个10k的不对 强制拉低可以 ...

那只能找卖显卡的人帮忙测量一下了,通常上面没有那么大1K以下

网友:
实在不行装个100K精密电阻慢慢调着测试,

网友:
实在不行装个100K精密可调电阻慢慢调着测试

网友B:
121_0402_1%     121欧姆

网友:
谢谢  早上同行给我找到了 还是感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1_0402_1%     121欧姆

谢谢 早上同行找到了告诉我了 还是感谢帮忙

网友:
不是122欧就是10k

网友:
RV1124: 121  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