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0-D主板usb全部失效,南桥烫手直接没法摸是南桥坏了吗?

楼主(2025-07-06):
B360-D主板usb全部失效,南桥烫手直接没法摸

网友:
关机风扇也狂转

网友:
  很明显 换桥

网友:
供电呢?正常吗~

网友:
换南桥吧 供电测下有没有偏高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内部短路了。

网友:
测一下电阻,不行就得换桥了

网友:
其实你已经知道了答案,不死心而已。

网友:
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测USB各脚的二级体值来快速判断啊

网友:
就算别的功能正常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是不死心,如果桥坏了,板了也没什么价值 了

网友:
南桥比板还贵。

网友:
是桥短路了            不能修了

网友:
有些主板USB的信号是个排阻过来的,这个排阻漏电了就会出这种状况。

网友:
南桥烧了,

网友:
测数据线对地值  有短路就确诊了

网友:
桥比板贵,直接换板吧

网友:
你猜对了,南桥挂了

网友:
那个片子烫手,基本上挂了

网友:
先量一下USB口阻值对不对,看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要是外部短路,桥一样烫啊

网友(2025-08-20):
全部口失灵就是桥短,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