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yoga Gen6一个接口正常,另外一个不正常

楼主(2025-07-07):
X1 yoga Gen6一个接口正常,另外一个不正常,电脑J1702接口接电源没反应,CC1正常,接口5脚电压1.7正常,就是接上没反应,J59接口正常,更换过接口和背面的芯片U192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头绪了,求各位大老帮忙看看接着要怎么去检测
芯片
电脑
电源
更换

网友:
接口看了吗,芯片直接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接口也换过了,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没头绪了

网友:
已处理好,检测发现不正常的一路,这两个电压不对,一个13V左右,一个9V左右。正常的一路对应的电压是27V左右,两个小白条都是刚换的,所以也没有往这上面想,后来测试发现电压不对,重新又换了这个小白条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