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T管焊盘烧没了,修复求教

楼主(2025-07-07):
2个隔离MOST管焊盘烧没了, 高手门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吗

隔离 充电管  电流大,会发热, 底铜没了, 用光树脂填补后,

MOS管如何焊在上面???

飞线问题不大

网友A:
剪一截吸锡带,吸满焊锡,就是一个很好用的焊盘,焊上偏高的话,往下稍微打磨一个凹槽放进去

网友:
过流能力拉满,不过mos上还需要额外增加散热

网友B:
先这样,然后那样,再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
用引脚的场管飞线不就行啦

网友C:
正常mos管你可以刮干净糊了的地方,贴一张铜皮上去,铜皮测试的时候用锡简单焊起来就行,测试ok用绿油固化一下
你这台mos管还有两个个中间的焊盘就不好搞,要把铜皮裁成以前焊盘的形状
是我我就直接绕过mos管了,告诉客户不充电,收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一截吸锡带,吸满焊锡,就是一个很好用的焊盘,焊上偏高的话,往下稍微打磨一个凹槽放进去

这个好,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这样,然后那样,再那样就可以了

这是造句啊,还这样那样,哈哈

网友:
飞线家散热啊,,

网友D:
功率大点的管子 稍微做下散热就行

网友:
用吸满锡的吸锡带补焊盘。

网友:
吸锡带太厚,铜皮好用不用深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mos管你可以刮干净糊了的地方,贴一张铜皮上去,铜皮测试的时候用锡简单焊起来就行,测试ok用绿油固化 ...

高手呀, 贴合度这么高,绿尤可以固化到这么大面积的铜底?

网友:
想简单就截取嘻嘻带,不怕麻烦就料板上打磨一块带肉的铜皮散热更好

网友:
做好散热。以前不知道。飞线。眼看着MOS管冒烟。后来把MOS管焊板上。再飞线就没事一直用着

网友:
依我看大罗金仙都难搞掂,板内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烧了。

网友:
这厉害啊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点的管子 稍微做下散热就行

支持这个方法

网友:
信息带或者剪个铜片,,,,,,,,

网友(2025-08-20):
报废机A壳无线天线终端要多少铜皮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