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ix6580开机9小时左右不用自动关机是正常吗?

楼主(2025-07-07):
佳能ix6580开机9小时左右不用自动关机是正常吗?从早上开机用了会就没用,到了下午17点就是关机的了,重新开机又正常使用,在百度和维修资料找不到答案!

网友:
驱动里面可以关掉自动电源

网友:
节能模式,可以设置自动关机时间,也可以关闭自动关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