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dell的桥和U是否会加密

楼主(2025-07-07):
DELL的桥和U是否会加密呢,除了DELL的以外还有哪些品牌的桥和U会加密,多少代之后会加密呢

网友:
一般不会吧

网友A:
dell和Lenovo都加密,收废品的都嫌弃这两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和Lenovo都加密,收废品的都嫌弃这两个品牌

CPU和桥都加密吗

网友:
南桥没有,新款的换桥都要合成ME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