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4 低温锡,插内存不显示

楼主(2025-07-07):
内存拨掉能开机显示,它板载了内存,测过内存是好的,应该是cpu虚焊了,不管了,让客户回去先用住,换了好的硅脂,平时修的游戏本比较多,这低压u网加座都100多,感觉没有搞头。而且内存颗粒又要搞,收不起价钱,真没有意思呀。

网友:
还没有开始搞就放弃了

网友:
这也不是E14啊   槽坏了兄弟   换了几百根了

网友A:
嫌麻烦就不重植,只加焊,不过要掌握好温度,拿镊子碰CPU旁边的电阻可以动了就赶紧关bga。

网友:
游戏本都是内存可拆的,这个板薄

网友:
工具投入也是一笔费用,后期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
这机器内存槽比CPU容易坏,先干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嫌麻烦就不重植,只加焊,不过要掌握好温度,拿镊子碰CPU旁边的电阻可以动了就赶紧关bga。

封黑胶的怎样搞也可以啊?高手,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
买了钢网你也做不好

网友:
这有点像x1的 板子啊

网友:
买5块钱的钢网就行了,撒球后拿走钢网再吹球,速度又快又好,浪费钱买那个什么黑马,本来小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台机子你能赚多少钱,还搞专用网,就怕你专用网买来了,客户说贵了,不修实在不行你发来,我帮你值,就是几分钟的事,修手机的手工搞这种就像玩一样

网友:
做CPU呀 这机器想不到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黑胶的怎样搞也可以啊?高手,成功率高不高?

成功率很高,最重要的是把握温度,低温锡,锡刚开始化的时候就收手

网友:
加焊CPU容易不亮   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黑胶的怎样搞也可以啊?高手,成功率高不高?

怎么测内存的?下面有胶的不行吧,锡化了胶却不会化。有可能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