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790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5-07-07):
技嘉z790主板不触发,测量南桥3.3,1.8  1.05   0.82都正常,时钟32.768正常,rsmrst3.3正常,触发开机io有发出PWRBTN跳变给桥,但是桥没有发出slp信号,研究了半天也没个结果,请大佬们给个思路,桥还有哪些条件没满足

网友A:
PWRBTN跳变给桥,下一步到SLP_S5,如果没有SLP_S5先检测SUSCLK,要用示波器检测是否有方波,SUSCLK正常的话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BTN跳变给桥,下一步到SLP_S5,如果没有SLP_S5先检测SUSCLK,要用示波器检测是否有方波,SUSCLK正常的话就刷BIOS。

susclk波形正常,bios刷过了,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路过帮顶,等待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