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DS3主板-疑难问题

楼主(2025-07-07):
技嘉主板原问题是开机正常使用半个小时内断电,再按开机键就开不了机,断开电源线,过一会,插上电源线又能开机,但是没过一会主板又自动断电。
查看IO芯片脚有腐蚀,怀疑IO芯片虚焊,重新加焊过IO芯片后,发现又能开机,过了一会主板又自动断电,想到之前客户说机子长时间没有用,用吹风机吹CPU附近元器件,发现又能立马开机,于是换了CPU傍边的所有电容,没有原装电容,拆旧主板电容用,用电桥测试好,挑好的电容替换差的电容,开机又能使用,用压力测试软件,40分钟左右主板又自动断电,再次开机主板保护,要凉一会断开电源线主板又能开机,怀疑BIOS芯片软启动不正常,刷了BIOS芯片又能正常开机,用压力测试软件半个小时左右主板又自动断电,手上没有替换CPU,在BIOS里面将CPU降频到2.9使用,原频率是3.2,能使用到40分钟左右又自动断电,检查IO芯片傍边有一个三脚开机管,检查另外二脚有多余的待机0.132V在慢慢的掉电,检查掉到0.08V左右又能开机,但是主板又立马断电,找了三脚开机管替换,又能正常开机,但是没过一会主板又自动断电,用镊子绿色线和黑色线直接强制开机又能正常开机,检测12V3.3V5V电压正常,CPU插座检查正常。

手上没有热成像,用手摸各芯片都没有发现发热严重的芯片,于是在开机的时候用手摸四个电感发热不是很严重,但是摸另外二个电感,发热很快,在完成开机的时候电感就已经很烫手了,等到启动测试软件,6个电感发热严重,过了一会就主板就自动断电了。

接下去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怀疑是桥的问题,但是强制开机又能开机,也能正常进系统,没有用压力测试软件测试主板能使用多长时间,怕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
CPU边上好像有一个温控的三极管,检查一下那个,会拉低掉电关机